高手帮看看这2个南桥能代换吗

楼主(2010-09-24):
英伟达的S5090361 0540A2 能用S5120616 0552A2代换吗  手上只有这个型号南桥

网友:
不能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网友:
这个当然不能换的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前者肯定是不能代后者的  后者能不能带前者就不知道了,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