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惠科19液晶显示器故障(申请转正)

楼主(2010-09-24):
修惠科19液晶显示器故障:开机屏幕亮一下即灭。进入待机状态。打开机子,这个机子不好开,别的机子都是从后盖打开,四周有卡子。这个机子是从前面打开,先将护屏的前塑料面板用一字起子打开。之后将屏取出,取出时要注意屏后面的驱动板排线,先将排线去掉,灯管接线去下,之后在将屏移开。要不会将排线弄断,不好配

打开之后先测电源:+12 +5都正常。查灯管高压供电电路。发现有一灯管的高压电容引脚发黑。断开测量击穿。拆下换新。电容22/6KV   22P的。不好配,用几个彩电几十皮法的电容串接。发现用20NF-40NF都可以用。没有出现所谓的保护。在店里试几十分钟。正常。

网友:
发现有一灯管的高压电容引脚发黑
---------------------
请在你的电路图中标出是哪一个。

用几个彩电几十皮法的电容串接
-----------------------
到底你用了几个?

网友:
感谢楼主了

yzz163 -30 技术区严禁灌水,3次以上不听劝阻,禁止发言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