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中的疑问?

楼主(2010-09-24):
      看书当中有很多不懂的地方 我想把书中看不懂的地方说出来让各位前辈指点一下
  先从主板不通电故障开始:“
第一步:对地测试ATX电源接口数值,包括20脚电源接口及4脚CPU供电专用接口,看有无短路,如存在严重短路,则会造成ATX电源保护,不能加电。主板ATX接口对地数值公做参考,在前面测试点章节我们标记了正常的ATX接口的参考数值。不过需要注意,很多的短路故意是无法通过对地测数值来确定的。短路故障使用断路法进行维修。
  断路:和短路有什么分别 。
第二步:测量南桥是否有待机电压,无待机电压同,检修待机电压产生电路检修待机电压产生电路  测量南桥是否有待机电压  怎么测量
  第三步:看CMOS的路线帽是否插反,用示波器测量32点.768晶真振是否起振。不起振,检相逢CMOS电路,更换晶振,看南桥是否损坏。这点就理解。
  第四步,测PWR开关有无2.5~5V高电平,点PWR开关有无电压跳变。
   第五步:检查PWR开关到I/O或者南桥的线路,测量是否有高或者低电平触发I/O或者南桥,这点就得用上跑线路了  虽然这点我不是很精但也算理解点。
   第六步:检查I/O或南桥到绿线的线路,看I//O或者南桥是否发出持续的高电平或者低电平。如果发出,检查线路中其他元件,如果没有发出,检查I/O或者南桥是否损坏。   绿线  请问这里的绿线是指什么???

   CPU无主供电维修流程

   第一步:检查CPU插座到电源IC的VID线路是否正常。怎么检查CPU插座电源ICVID线路??
   第二步:检查主控电源芯片是否有12V或者5V供电。此供电一般经过保险电阻,此电阻损坏,将会造成电源IC无主供电,或供电偏低,造成无V-CORE。电源芯片哪脚是接收12V或5V电压的???
   第三步:试换电源IC,大多数无V-CORE的故障更换IC后可以解决。V-CORE是指CPU核心电压吗?
   第四步:检查IC外围元件,尤其注意FB、COMP、SS脚元件,试换连接这些引脚的小电容、电阻。FB、COMP、SS、是指??

网友:
V-CORE是指CPU核心电压

网友:
关于IC部份的疑问只要下载个IC的PDF看看就差不多了,,论坛里有的是,或者干脆报名参加个远程培训班,反正钱又不多,比自己瞎琢磨来的好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断路就是断开了,断线了,短路就是原本供电点与地相通了。
第三步 待机电压查5VSB  5VSB转3VSB元件
第四  PWR开关主是主板开机针
绿线是指ATX电源线上面的那条绿色的线
很多问题都查以百度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