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键盘死机,键盘是好的已经确认主板是坏了

楼主(2010-09-24):
今天还遇到一个键盘报警的,也就是圆口的键盘用一会儿就死机,鼠标也一样,用USB的就不会,死机的时候还发嘀嘀的声音,然后就是死机,开始可以用一会儿,一会儿就不行了,然后就是我当时没搞过来,还好没过保哦,我洗干净了给老板反厂了,呵,上面说换的料是一个8.2K,就这样了,其他就不知道了,可是我没看到键盘上的有8.2K的东西啊,应是电阻,可是键盘的就没有这个8.2K的东西,哪个大哥知道这种情况是什么的嘛,谢谢解答

网友:
键盘接口处的电阻吧?

网友:
可能是在键盘口旁边的电阻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键盘接口旁边数据与时钟线的上拉电阻。

网友:
看键盘那几根数据线跑进哪个芯片了换掉

网友:
测测键盘供电正常吗?

网友:
上拉排阻吧

网友:
先去掉电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哪里修板,我在神州待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