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205BW 电源板,有六个电容分别是多大的?

楼主(2010-09-24):
三星 205BW 电源板,上面有六个电容分别是多大的。。最好是能标出来,因为人家换的全是一样大的。谢谢。。

yzz163 -30 标题不清给你修改

网友:
你看一看不就知道了吗?再看不清你就把它卸下来看嘛!!!服了。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显示器

网友:
2楼的哥们。电容已经被人家全换成680UF 25V的了。我记得有三个820UF 25V 的 现在就是不确定在什么位置上。  3楼哥们能不能帮个忙

网友:
不用换就可以了,能代换的,何必要再换呢?

网友:
现在用这个电源板,电脑重启的时候显示器就不能显示了。需要按开关很多次才能显示或拔了电源线再插上才有可能显示。如果显示了用就不会有问题了。 我换了一个通用的电源板上去就一切正常。 如果不需要换电容,又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 谢谢高手回答、

网友:
刚刚换了个电感,目前测试没问题了,

网友:
楼主大哥,哪个维修能换这么多一样大的电容啊?批改了吧!!!你这张照片下面的箱子里不全都是这个型号的电源板嘛。看这摆放的和这包装,你是不是那家代工工厂的维修工啊!还是库管啊???传这照片发这资料来灌水赚分呢吧!?你是那家工厂的交个朋友怎么样?!!有兴趣加我

网友:
维修中,有些问题是可以变通的,,和学习知识是一个道理,,不要死记硬背,,,

网友:
感觉是5V供电部足 就找到5V供电 把电容大点试试就行了。不行换12v.反正就两个电压。

网友:
8楼的兄弟,图片是淘宝上借的。想换一样的电容是因为以前遇到一个明基的电源板上的470UF 35V  我用330UF 35V代换不行,换了原电容才好的,所以今天才想起来换原型号电容的,不过现在问题解决了。今天纠结了一天啊。

网友:
8楼的兄弟,不过我是紫光创想显示器的返修,以后有紫光创想的配件找不到,我可以帮你找找,我这里都是那个配件。。

网友:
我做医疗专用显示器的产线维修,我们也做车载显示器CRT\液晶都有,有机会交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