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510M主板一块!

楼主(2010-09-24):
如题~本人接到一dell机器。主板已无维修价值~求拆机板一块!Q517399

网友(2010-12-03):
今天收一DELL主机,故障是CPU短路!这下我可冒了一身汗,因为知道只要是短了,肯定是换上还短!但是还是抱着希望把整个供电管全换了,但没换从管理跟主管理,结果是不出所料接着就短了!!!哎呀,怎么办呢??这么好一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