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5R 上可调电源大短路到5A 保护隔离不短

楼主(2010-09-24):
ASUS F5R 上可调电源大短路到5A 保护隔离不短 板子其它地方也不短 怎么下手?

网友:
肯定有短路  一般大短都是主供电短路

网友:
其它地方短了没有嘛,一般的是电容直接对地了,上次搞过一个南北桥1.05短,最后拆了南桥就不短了,南桥BGA直接对地,也不发烫没地方下手

网友:
电流调低点加电,用手摸看哪个地方发烫就是哪个地方坏了吧!!!!

网友:
查一下CPU电压有没有短路

网友:
肯定是有部分阻值不对啊 小电压点击啊

网友:
测电感的对地阻值呀,哪里短路了再查

网友:
仔细查吧肯定有短路的地,只是你没检测到,我之前遇到第一道管后短路,第二道管后正常的

网友:
短路修好了 可惜还是点不亮 电流上到1。5左右 一点一点往上跑 机器点不亮 没有查出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