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电压偏低,5V偏高,其他正常,求助!(已解决!)

楼主(2010-09-24):
一台长城电源拿过来修,无辅助电压。拆开检查保险烧了,两个主开关管也坏了,其他方面没有明显异常的。更换开关管和保险,短接绿线,风扇正常转,以为正常了,可是测量电压却不对头。如下:
5.5V ,10.7V ,3.4V ,-9.7V, -4.1V  ,PW-OK:5.5V
PS-ON和5VSB电压是正常的。
12V电压也太低了~~没敢上机验~
12V输出路的3个电容我已经都换过了,没用~搜索论坛上的帖子,有换了7500后好的。于是我把7500也换了,可是还没好...检查7500  8脚11脚,14脚,4脚电压均正常。现在束手无策了...
求助各位师傅啊,帮我看看可能是什么情况~

晕!解决了,直接上机能用,再量12V电压为11.8V,5V电压5.1V,完全正常了....看来确实是要带负载量的!

网友:
检测负载电阻

网友:
你可以带个负载后,再测量电压,,,,

网友:
本人碰到过这种牌子一样毛病的电源,换开关变压器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更换变压器。

网友:
检查整流2极管  带负载试

网友:
空载测电压是不准确的。。需要带载来测。

网友:
带负载检测,检查12V整流二及管。滤波电容有无性能下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