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bs2006 吱吱响

楼主(2010-09-24):
朋友的航嘉bs2006电源,不能开机,我测紫色有5v,短接绿、黑风扇转动正常,上机无法启动电脑。还有就是不带负载,只要一接市电就有很低的吱吱声,拔了市电过几秒钟声音才停。
    我测了两个大电容的电压、和两个均压电阻都没有问题
    这个电源初级部分的散热片上只有两个13007,我焊下来测量没有问题
    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了,坛子里的高人都来说说怎么搞,我先谢过大家了!!!
我又测了一下,通电绿色4.97v,紫色5.08v,短接绿黑线后风扇转,测灰色5.08v,黄色12.05v,橙色3.39v,红色5.09v,蓝色-11.76v,黄色12.05v,紫色5.08v,这些电压正常吗?为什么有吱吱声,上机不能启动电脑?给我一个维修思路和方向吧,各位大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就是初级部分的散热片上为什么只有2个开关管,一般的电源都是3个,还望知道的大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电源工作频率变低了,,,使人耳能听到它的声音了

网友:
是什么原因频率变低了呢?朝哪个方向检测呢

网友:
散热片上只有2个开关管  一般有个电源芯片 里面有开关管。 上机测看那一路电压低

网友:
还没有思路,望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待机电源开关管频率进入音频区域,应增加反馈量。带载能力差检查桥式整流,更换电容。

网友:
变压器附近有两个10µf/50v的电容换了应该就好了.

网友:
10uf/50v,,,,,,,,,,,,,,,,,

网友:
这问题应该是辅助电源有问题,+5VSB带不起负载,还有就是一上市场电就有声音也是辅助电源部份的问题,电源接主板上市电不开机的情况下你查一下+5VSB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13007基极两电容换了没有,要不就是7500 8 11脚电阻开路

网友:
准备换13007基极两电容,该电源好像没有7500

网友:
看看那些小电解电容吧。 初级部分

网友:
与tl409(或是7500b)的与8脚相连的电阻变值了  一查就准  楼上说的都是蒙人得
   根本不是电容的事

网友:
有结果了吗?说一声。

网友:
好象你多厉害一样,一查就准,要是不对呢

网友:
不对就坐2个牢

网友:
首先,与hs8109第8脚相连的电阻2.7k组值正常,变压器附近的两个电容50v 10uf,一时没有合适的替换

网友:
是开关管响还是变压器响?如果是开关管响,应该是不停开关引起的,可能是短路,查电容

网友:
今天在一个好电源上拆了两个50v10uf的电容换上,故障依旧,为什么接上电源就有响声呢,电源还没有启动就响,应该可以提示是什么元件发出的声音吧?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和你说过是辅助电源的问题了,是你自己没好好的查,总不能拿来我帮你修吧。

网友:
有吱吱声--重点查待机电源所有电解电容。。。。。
有结果了吗?说一声。

网友:
看看494的震荡电容,电阻是否变质。

网友:
查494,8.11脚两个驱动电压有没有,到两个小三极管有没正常,一步步跟下去。只有一个驱动时会有响声。

网友:
人家那个电源没用TL494,你们非要人家查那两个电阻,楼主至少提供一下照片呀,看主芯片是什么,这样大家帮助你的时候也有针对性。上电就吱吱响,也有可能是变压器引起的。

网友:
晚上光线不好,明天白天拍了上图,再次感谢各位师傅的鼎力帮助!
放心,有结果了一定告诉大家。

网友(2010-10-26):
今天拍了3张图,师傅们都来看看

网友:
我有全汉的 也有这个故障  官方都召回的  看不出元件损坏

网友:
我看凭我自己是修不好了的

网友(点评):
一上电就响,你就把热端的小电容都换了吧(8 个脚IC旁边的那些),特别是电解,还有就是把冷端的电容好的了,+5V的和+16V的一起换,再有就是二极管坏了也有响的。

网友:
看三种电压哪个带不动负载的,先换后级滤波电容,再换开关管,大电容。

网友:
SB电源问题,估计变压器有轻微短路

网友:
变压器有轻微短路?那就麻烦了,怎么测?到哪找同型号的换?我也准备对变压器下手,是主变压器吗?
顺便回复:维大

一上电就响,你就把热端的小电容都换了吧(8 个脚IC旁边的那些),特别是电解,还有就是把冷端的电容好的了,+5V的和+16V的一起换,再有就是二极管坏了也有响的。
    我已近换了热端两个小电容,一个16v 100uf,一个25v 47uf,故障依旧。
    我看主变压器上面写的:182-0528145R v:2   837  YSF,怎么换啊?

网友:
电源工作频率变低了

网友:
换辅助电源直流输出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事情搞定没有啊!说一声

网友:
把那个七脚的怪物,和光耦换一下看看

网友:
拨开云雾见月明。一定要坚持。我今天遇见航嘉LW-3202A电源。换上2.7K电阻就好了哦。

网友:
我觉得修这东西不能着急,楼主理理思路,说不定就是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出了问题!不要轻言放弃,等你真的把它修好了,就是拨开云雾见青天的感觉!

网友:
谢谢各位的鼓励!但是实在是自己太菜了,但是我始终认为是那个地方的一个小故障,光耦换过了没用,7脚怪物没有元件替换!不过我还是有机会就弄弄,没太大的信心了!
再次感谢坛里的大大们的帮助!

网友:
我有个跟你一样。bs2006修好后有吱吱声,使用一切正常,双核独显带机OK

网友:
只要电压不是高了。你直接上机试试就知道了,实践出真知。

网友:
期待楼主的结果,学习下这类怪故障。

网友:
这个电源修好能收多少费用,我都直接换,利润高麻烦烧,当然作技术讨论时可以的,我以前是修电视的,对电源的维修比较熟悉,但我不愿修,首先电源拆开先要除尘,那灰太多了

网友(2010-12-03):
一插市电就响  先修辅助供电吧

网友:
我认为还是电容引起的多,我帮我朋友修的一样故障电源就是把次级的电容都换新就可以了。电容看起来都没有鼓包或漏液,可是拆下来测都只有几十μ了。

网友:
像这种故障,待机就吱吱响的,先换掉两个200V的滤波电容试下。后级无短路,一般是反馈元件质量变差

网友:
网上查到的:“这个问题曾困扰了我很长时间,遍查网络也未有人说明。按照一般理解,(+5VSB空载)有吱吱声肯定是有故障的,常见原因是由于过载,比如整流管击穿、滤波电容爆浆等,或者由于反馈不足。但这款长城电源原因特殊:辅助电源芯片使用了一片NCP1014AP06 7脚集成电路,内建MOSFET开关管,开关频率为超音频65-130KHz。在+5VSB轻载或者空载时(比如短接PS-ON到地测试电源),1014会进入间歇振荡状态,以降低待机功耗(小于80mw)。不巧的是间歇频率落入音频范围,于是就可以听到吱吱声了。本人做以下实验:电源待机时在+5VSB端接入一个4欧姆电阻,此时电流有1.25A,吱吱声马上消失,十分安静。结论:+5VSB待机(空载)时的吱吱声是由于辅助电源芯片(NCP1014AP06)进入低功耗的间歇振荡状态,而间歇频率落入了音频。也就是说,是正常的。只不过听起来有点不爽。凡是使用NCP101*系列芯片的电源,都有空载吱吱声问题。比如BTX 400SELP4。而NCP12**系列芯片已经克服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