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c 本本是否不认20硬盘?

楼主(2010-09-24):
n40c 本本是否不认20硬盘?

今天有个客户拿来N400c本本,他那个是3.2G硬盘。坏了,
我就换了个20G的硬盘,但是无论怎么装系统,就是不认系统,,
出现:

A disk read error occurred
press ctrl+alt+del to restart

无论是我拷系统。用GHO 。安装版。都认不到系统。

我一摸硬盘,一点感觉也没有。硬盘通电后应该会振动的。但是没有?这是否这个本本不认20G硬盘?

网友:
你的意思是硬盘没有起转是吗???
没起转肯定认不到了
要是起转了认不到刷个BIOS试下

网友:
是否是10G以上都认不到是嘛?

网友:
硬盘都不动,能读到吗?

网友:
不转并非硬盘问题吧,其他盘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