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开机就死机

楼主(2010-09-24):
一台HP v3000的本接上硬盘开机就死机,不接硬盘就没事,换了硬盘也死,换了内存也没用,请问这是哪的问题
硬盘

网友:
南桥弄过没?

网友:
南桥可能性大,先加焊一下试试吧

网友:
应该是南桥 先摁住南桥看看 还死机吗 如果好了 就加焊试试

网友:
进安全模式看看啊

网友:
查接口电路,测SB,杀SB

网友:
南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