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开机掉电没修好

楼主(2010-09-24):
  东芝的笔记本 965的板子  真高不懂是什么型号  上面是M209  而下面却是M200  听顾客是买了两年了  刚买的时候是7000多   前几天开机不行了 去别的地方修 说是显卡坏了 修好了180  没几天又坏了 有拿去修 结果那家店说主板坏了 没法修了  钱也没退 呵呵 这哥们倒霉  今天拿我这来  我看了看 主板上面加焊的的地方不少  显卡也动过了 我先测了下各个电感 没短路的 就通文雅电源了  待机挺好 可是一开机 电流达到0.28安就掉下来  返回0.2安  看着时待机电压  可是有一点很有意思 就是下面的三个灯 过5秒就一闪  一直循环着  在灯闪的时候 电流达到0.70安  这种情况 我还没见过呢  也没敢乱动  刚才有个打电话的 说他公司的电脑要卖  老机器了  我说我收  他就说 大头显示器 140台 主机100台  *脏话*一听晕了  找了个同行就去了 所以这个板子还没修  不知道那个高手见过这个毛病  指点下  我在此谢过!

网友:
待机正常后,要先排除下后级有无短路,依时序查上电电路!

网友:
东芝m系列的有通病,先看下通病

网友:
东芝m系列有通病 就是cpu供电 后面的电容不行了 换电容试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U后面的电容不行了?什么意思 难道是说 电容短路了 ?还是咋的?我测那几个电容阻值都在0.36 应该正常啊  你说的坏坏了是指的那方面?

网友:
nec超级电容。换330 6个并联 就好le

网友:
U座后面的滤波电容不良,加几个滤波电容就会好的!

网友:
这个是电容通病

网友:
好大的一个电容  我原来还以为那个不是电容呢 今天终于又张见识了 那个电容是阻值很低 我估计是短了 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
我换了 之后 开机不掉电了 电流到0.85安 跳两跳, 然后就不动了  北桥不发热 没工作 显卡也没  还有一件事就是 虽然不掉电 但是电流会每过3秒加0.1安  真是奇怪了 放着不动 能加到1安多 我上cpu假负载 结果 电流只到0.24安 U 供电出不来  上真U才出来 又蒙了 也没个诊断卡什么的  晕乎……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那个330电容式哪种?是不是那些笔记本主板cpu后面的那两排黄色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