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同仁,支援一下!!!!一连来了几个奇怪问题特来请教

楼主(2010-09-24):
有一块K8M890M-M是开机点亮后跑码C1-C3-26-2B-38-75后断电准准的一点不含糊,一直循环
还有一块G31T-M2是跑D5-D6-d5-d6一直循环,刷了BIOS 后不管用,换了好几个了,用的CPU是E2200   内存2G 800,
还有一块945GZT-LM是一开机就滴滴滴的响用手摸着晶振就不响了,换了还是响,而且还不跑码!!!郁闷之极!!!怎么竟给我难度高的呢??

网友:
3个板国庆后带来基地我们看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一个你是不是连着开关,把那些都拔掉试下

网友:
只知道第2块是跑不过内存!其他等待高手指点!

网友:
第一个板子到75是显卡不过嘛,看看显卡供电 时钟正常不。
第二个板子 d5 d6 明显内存不过。
第三个板子 时钟电路问题。估计是谐振电容漏电了。要不就是南桥了。

网友:
再想想,再看看,再试试

网友:
K8M890M-M 可以刷一下BIOS
G31T-M2   把主要插件用橡皮清理下(是戴尔的嘛)
945GZT-LM 应该是南桥问题

网友:
1.k8系列的主板通病,烤下CPU座吧。
2.G31主板,换个CPU试试,不行就量下内存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再者烤下桥吧!
3.把滤波电容换了,若是不行,烤下南桥吧,桥工作性能不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一片板,开机后测一下开关针电压看一下是不是偏低
第二片板 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0.9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主供电1.8V【内存槽旁边电感】  119  120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238脚SPD电压【2.5V或3.3V】
内存的时钟与打数据线的值
第三片 这个板座子桥容易空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都拔下来了

网友:
三块主板我都烤了桥,三块问题全变了,第一块跑00,第二块跑D0,第三块彻底不开机了郁闷,碰到这样的问题是在头痛!!!

网友(点评):
全烤糊了

网友(点评):
全烤糊了

网友:
第一块,先插个显卡试下,不行刷BIOS。
第二块,先换条667的内存试下。在测下内存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不行在换个IO。
第三块。换晶振时应该把谐振电容一起换,

网友:
换晶振时应该把谐振电容一起换 还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