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惠普CQ40系列双灯齐闪

楼主(2010-09-24):
最近遇到好多客户CQ系列笔记本无法开机,numlock灯和caps lock灯齐闪,内存重新插拔无效,硬盘重新插拔无效,
解决方法重新换一个内存就可以开机,然后关机再换上原来的内存一切解决。
咨询800,技术回答是,电压不稳,造成的bios锁定设备id。希望出现这种问题的朋友试试这个方法,以前总以为主板坏。当然也不排除有主板坏的。

网友:
哇  我遇到过一个这机器   现象一样   不插内存时也是两个灯闪  amd的u  以为是cpu的事呢

网友:
好奇怪啊!真是什么事情都有啊

网友:
是内存造成的电压不稳吗,还是主板输出的内存电压不稳?

网友:
我是惠普的代理商,用可能是电池造成的, 我卖过好多品牌笔记本,惠普属于比较难装古怪型的,以后会和大家分享经验的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这样的,可换内存后还是闪.

网友(2012-03-25):
我今天收到一台惠普CQ40笔记本。双灯亮4长4段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4-10-23):
我也经常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