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机不加电

楼主(2010-09-24):
     高手们有个问题请教一下ka3882能用3842代换吗?

网友:
查了一下3882的资料,看起来和3842差别不是很大
只有注意了一下,看3882是固定振荡频率,而3842是可以用外来信号同步频率的
以上的差别对你使用来说没有区别的,,,我想你这个使用条件下是可以代换的,,,

看这个

网友:
老是响的确挺吓人的,用户那也不好交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