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S G31M3 V2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09-24):
本帖最后由 莆田
电脑维修
员 于 2010-9-25 21:22 编辑
MIS G31M3 V2奇怪的问题
一进BIOS关掉F1重起电脑就内存跑不过去跑到 代码:13 0E
BIOS已经刷了还是那样
我现在是拿这块板没折了
大家帮帮我下
电脑维修

网友:
F1的提示是什么?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要看F1提示什么啊

网友:
先一个件一个件的换换试试确定是主板的问题再搞

网友:
重新刷个BIOS试试,我有好几块V星主板都是刷BIOS好的

网友:
刷bios 刷内存跟cpu座,

网友:
先要看不关F1提示时,它提示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
莆田电脑维修员
的帖子
这个板北桥容易空焊

网友:
内存应该过了 到过显卡那部分了 刷过BIOS 的话 也只能试下做北桥了!!!

网友:
哈哈,这问题怪了呀,我插上独立显卡了在进BIOS关了下F1然后在插上集成的显卡就没问题了
我就怪了,呵呵这样就 可以了
现在板已经修好了,到了下午同行的又拿了快板一样的我也按照上面的 刷下BIOS在插上显卡关了F1可以跳过去了,
哈哈,现在的主板什么怪问题都有

网友:
还有就是现在可以点两但是还是跑13 0E ,我就纳闷了跑13 0E也可以点亮,这什么世道啊

网友:
过保的,要不客户也不 会拿来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