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 触发后 不开机 翁翁叫

楼主(2010-09-24):
旭日150 触发后  不开机  翁翁叫
开始以为是南桥部分短路出现的,,后来去掉内存发现电流一样,电流都到0。9A了,
按照平时的判断着不就是没过内存么,换一个北桥后,不叫了也不亮,当时汗了半天,
原因是 CPU风扇没插,过热 保护    插上风扇就亮了

网友:
换北桥后看跑码到多少?电流上到多少?

网友:
机器人修好了吗回来说一下啊

网友:
现在我手上也一一台这样的机子

网友:
楼主是不是北桥没做好啊

网友:
楼主能不能说清楚点啊?、、、、

网友:
开机报警换南桥 包好

网友:
南桥问题,换桥试试看。

网友:
我手里现在也有台这机子,CPU电源管理芯片和北桥都被同行加焊过了。按下开机键电流能上到1.1A,不知接下来如何修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以前我也有过同样的问题。换南桥后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