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笔记本充电电路

楼主(2010-09-24):
笔记本充电电路怎么修啊,能放电不能充电,一般都是什么地方的事,从那下手修啊。是笔记本电路坏了还是电池坏了

网友:
这种情况属于电池的故障比较多。

网友:
如果是旧本,尽量考虑电池问题,使用时间长了,电池问题应该是主要的,可以用充放电软件进行充放电几次看看;如果是新本,那最好别动里面设置,直接返维修站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