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 显示效果:没装显卡驱动一样,不清楚。什么问题??

楼主(2010-09-24):
1号 14寸  LTN141X8-L00  主芯片是SEC141L  LXD93820 加焊过一样,,

2号 清华同方19寸屏PV190WLCM中国产 M190A1-P01,主芯片是CHIMEI CM2709也是花的。也跟没装显卡驱动一样。花的

也加焊过主芯片,无用

同行都说是主芯片必须换,不敢乱动

上次换了个主芯片,结果有线了
求解

绝对不是什么驱动板,或者屏线的事情,请大家放心,我们有专业点屏的。而且屏幕和别的机器换过,一样

网友:
都用通用板点过 确定屏问题了呀, 不会修屏哈 最多换换屏芯片

网友:
就是换换芯片如果换了再出现亮线、花屏,首先肯定芯片是对的是好的,其次考虑那是芯片虚、连、搓脚等引起的。

网友:
先考虑屏线是否接触良好,再就是屏是否有故障

网友:
屏线重新插不行可能就是屏的事了

网友:
朋友,不是屏线的事情啊

网友:
  花屏好像换屏蕊片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