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3 显示器 开机电源板异响。

楼主(2010-09-24):
各位师傅
显示器通电后显示正常,但是电源板有吱吱的声音,不是高压板问题,不是驱动板问题,应该从哪里查呢?

网友:
次级短路 过流的声音 应该是变压器响的。

网友:
查一下尖峰吸收回路.

网友:
变压器过流发出来的,查开关管的控制波形有没问题?

网友:
变压器时间长了会有这样的现象,建议替换

网友:
打开测一下各电压是否正常,引脚加一下焊

网友:
是变压器发出的,但不一定就是说变压器有故障,可能是电源振荡频率发生的变化,,

网友:
我觉得也是变压器发出来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ps:现在各个功能都正常, 14v5v输出正常 但是有杂音,受不了呀

网友:
先把电源板所有电解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容完好,没有鼓包,漏液现象

网友:
有可能是负载过大也就是次级短路,也 有可能 是线包在响,换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感觉是震荡频率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震荡频率?怎么查呢,说详细些,大哥

网友:
我遇到过是高压线圈的问题。换了就好。还遇到一个是独立高压板。换了一个板就好了。还有一次HP19寸什么型号忘记了。原机亮一个即灭,加了一个高压板,另有加电显示几秒后灭。再开机显示几秒又灭。更换高压板后。OK。此机高压板供电为(空载时)14.8V ,ON/OFF标的很清楚。地直接END。开关接错时高压板内有吱吱叫声。一般机器开关接错时开机屏幕闪动,关机后灯管未关。显示白屏。即开关未接对。
还有一台AOC2290vw亮一下即灭。
加高压板,开关电压为5V,白线为开关点。开关接3.3v时,高压板吱吱叫。关机白屏一下才正常。开关线接白线时才OK。也就是说加高压板时开关接错时有可能吱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