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跑到c1或26就自动掉电???

楼主(2010-09-24):
今天秀一个板子,一加电就掉电【不是跑到c1就是26就掉】,之后若再触发就无应,上有9个c都报了,二话不说先换了再说,换毕依旧,换了i/o依旧,如果强制加电检测卡就无复位且南桥很烫,换了n个条子和显卡依旧。是不是南桥的触发模块坏了?高手指点?

网友:
掉电后不触发,应该是有短路的情况,既然你换了电容,就重点查CPU电压吧

网友:
只要数码跳动,就说明CPU及其供电电路都正常。估计是电容爆了之后烧坏了其他电路,很难修好的。

网友:
先检查主板有没短路现象,不行就查开机电路了

网友:
是不是昂达的主板呀?
昂达的主板要接显卡才可以的吧。。。

网友:
打USB阻值看看南桥是不是坏.

网友:
查查是不是少了一组供电有时少一组供电也会的

网友:
我也碰到好几块这样的主板了,一块都没好,也是不知道从哪里查起

网友:
1:楼主 最好能吧 板子型号  芯片组 说一下
2:有些板子  像V星  ,非法断电后 要把电源从插拔一下,就能正常加电啦
3:关于第二项,具体我也说不清楚,但是长有的事
4:强加电 除英特尔芯片组,南桥发烫  都有可能是坏啦,部分情况除外
5:到26掉电,应该是没搜索到显卡,有些搜不到硬盘同样会掉电
6:具体的 要根据实际情况判断,我只能说个大概

网友:
查查各项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南桥烫,建议查下北桥供电看是否正常

网友:
多检查下主板供电,吧一些外设拆下来试试,然后刷个BIOS

网友:
上BGA焊接机,整体加热试一下吧,可能是局部电路虚焊了。

网友:
断电不触发的,先看看你的CMOS跳线是否跳错。如果还掉电,那你拔掉CPU供电试试。

网友:
掉电之后开不了机。先排除板子有没短路现象。如没,对CMOS放下电,。或者把插头拨了重新开机要是能开机了,就把32。768晶振跟谐振电容一起换掉试试,最后重做南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掉电。开机后测一下开关针电压,看有没有正常,如果开关针电压不正常的话,主板就会认为开关一直被短接,而关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了好几个都一样,还有高招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跳线正常,cpu独立供电拔后不时还掉电

网友:
南桥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ATX 3.3V 12V 5V对地阻值,触发后测开关针电压是否恢复高电平。

网友:
拆下I/O看掉电不掉 ,不掉的话,刷写一下程序,看NQ是否空焊

网友:
是不是775的板呀  换个内寸

网友:
是什么板,可以加焊下北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