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19宽 唯冠代工的好像。开机2个多小时开始花,越来越 ...
美格19宽 唯冠代工的好像。开机2个多小时开始花,越来越花。

楼主(2010-09-24):
美格19宽 唯冠代工的好像。开机2个多小时开始花,越来越花。花的什么都看不清了。
其他部分正常。是不是屏的问题。还是这是美格的通病。有遇到过的帮忙说下。检测太费时间了。有时一个3 ,4 个小时都不出问题。屏线也擦过了。
通病

网友:
没有遇到唯冠有这样的通病 ,,,但你可以用通用板来判断是屏还是板的故障,,最终把故障定位才行,,

网友:
总体来说,,,屏故障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先插一下屏线,加焊一下主控芯片看。

网友:
我今天刚遇到一台,跟你这现象一样,是LG的,把排线两头拆开擦了,金手指也擦了就好了

网友:
可以先插插试试呀反正又不费事

网友:
如果每次开机都是这样 而且有规律的``可以用加热法来快速确定故障部位

网友:
我碰到过 也是LG的 重插屏线就好了
LG的东西现在越越来越差了。

网友:
楼主 应该是屏电路供电到玻璃上的问题 如果你了解这个电路 可以采用飞线 应该可以搞好

网友:
我修过一台是电源出的问题,换了几个好的电容上去就OK了。

网友:
就是屏线的问题,这种机器我天天修
通病

网友:
这机器如果用的是奇美的屏就要注意了 这种屏坏的特多 通病

网友:
我修过一个方正的,也是过一段时间后越来越花,越来越暗,是电源板的问题,你可以试着用代换法确定一下故障点。

网友:
就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电源滤波并一只电容试试。

网友:
碰到过类似的故障,是屏软排线问题,要找设备加热重压排线,可以参考一下2个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8696-from-home.html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66875-1-1.html

网友:
将屏线重新插拔一下,然后按住屏接口偏向屏线的位置,用热熔胶固定好,然后再用胶带贴住。我用这种方法处理过多台唯冠的机器了。

网友:
屏有问题的!!!换一个屏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