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G 19白色的显示器,开机竖向双屏显示,并花屏

楼主(2010-09-24):
由于上次碰到一个花屏的联想显示器,拔插屏线就好了,这次又碰碰运气,结果,把屏线拔插了一次,再通电,就好了,显示正常。屏线松动造成的。

网友:
你说的是上下两个完整图像,还是上下两个不完整的半幅图像,,

网友:
这种生意天天来就好了.

网友:
联想有一款显示器,是有一种功能可能设置同时显示两个画面的

网友:
这种花屏多半都是屏线或者两边的接头引起的

网友:
呵呵,这样的生意真好做,多来点就好了哈哈

网友:
联想是可以左右显示不同的  有这个功能

网友:
是坚向的双屏,我后来测试,发现是屏线的供电侧若是接触不好,就会花屏,并双屏,我是用胶纸把供电测的触点盖上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