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天生的不甘寂寞——开机就咯咯响个不停

楼主(2010-09-24):
  一个夏普笔记本因为风扇不转而修理,但修复风扇故障后却出现喇叭有咯咯的响声,只要开机后就这样响,拔掉右边的喇叭插头,咯咯的响声就会消失,进一步检查发现右边的喇叭内线圈有短路现象(左边正常喇叭的线圈阻值为9欧姆,右边的喇叭的线圈阻值只有2欧姆),更换一个喇叭后恢复正常。

网友:
修风扇怎么会把喇叭修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纳闷啊!客户笔记本拿来时,我开机没有这样的现象,或许此机有潜在的故障也难说。

网友:
或者是装机过程中出现短路?查看一下懒吧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