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电源维修

楼主(2010-09-24):
液晶电视电源维修,能不能用万能电源模块进行维修

网友:
液晶电源就行液晶电视应该 不行它电源不一样的。

网友:
可以用,但是不建议使用模块,最好还是维修原电源,,

网友:
这个尽量不要去搞,像本人的话,通用12V  5V的电源板都有备的,体积小,安装方便,如是一体板的话,用钢锯锯掉电源部份,用通用的代用,很好使,而且稳定,才20多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