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1600k3h 打印头不复位故障

楼主(2010-09-24):
我的1600k3h打印机今天换了个拨纸杆后,发现,开机打印头不会复位了。碰到左边的转感器后,只是抖动了一下就停了。。。。当然也不一定是换拨杆引起的。按进纸/退纸键才会复位到中间,然后显示却纸,正常打印。。。。请教高手指点。
打印机

网友:
应该算正常吧。。。

网友:
到左边就自动归位,是正常的呀。多数针打都是打印头到左边就自动归位。

网友:
说的对啊,问题是我的这个没有自动归位啊,按正常应该是归位后,显示器缺纸

网友:
高明白了,1600k3h移到左边是不会动的,后来又调了下拨纸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