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2G内存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0-09-24):
小弟刚学修内存,有个问题请教下,手上有一个2G的金士顿能点亮,有时停在开机检测内存的那里不走了,有时能走到快进系统的时候重起,用软件扫描没有坏道,测试电阻都是好的,接下来就不知道怎么查了,请前辈们指点下小弟,

网友:
确定是内存的事吗

网友:
确定是内存坏的。看到基地有好多高手,有愿意指点一下的吧

网友:
在你叙述的问题  我感觉更想是 硬盘或系统问题

网友:
把槽子清洗下,内存条也清洗下

网友:
看看是不是SPD的问题

网友:
这里有那么多高手怎么就没有人能说到正题上来呀,肯定是内存坏引起的,还是高手们没碰到过这种问题的

网友:
在内存上打一下spd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