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啊!叫我如何信任你

楼主(2010-09-24):
一个三星奔三的笔记本,开机不显示,外接显示器同样不显示,维修电源显示有0.8A的电流(没有接笔记本的显示屏时的电流),怀疑内存不良(此机有两个SD128的内存),于是每次只一个内存上机实验,都不能点亮显示器。我又用另外两个在另一台正常使用256的内存上机实验,同样不能点亮显示器。一时维修陷入困境,反复检查无法确定故障所在,我只好请老师帮忙了,笔记本拿到老师的服务部,老师的一个助手接过笔记本进行了检测,他拿了一个256的内存上机,开机居然外接显示器被点亮了,我连说:真是奇怪了!老师说:要多试几个内存哦!由此看来,我在修理笔记本技术方面,还真嫩啊!从老师那里回来后,我又这个三星奔三的笔记本原装的两个内存上到另外一个正常使用的笔记本上实验,证明这两个内存确实不能使用。

网友:
大哥,你怎么不先用你好机上的内存放到客户机上试一下呀

网友:
这样的问题也碰过几次。搞到比较恼火~~~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开始是这样想的:两个内存不可能都坏吧,所以分别上机实验的。事实,两个内存单单就都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我到没想到这一点,看来有时不能嫌麻烦,不能走常规

网友:
呵呵两根内存都坏了,挺巧的,被楼主给撞上了。

网友:
内存都没有一条好的,修死人了

网友:
    晕死    这样的机子  应该能用检测卡测出来吧  怎么能说 不知道哪的问题了呢   碰到这样的损机子,  也怪烦人,  两个都不行

网友:
是啊,,,技术这东西,,,,,,,,,!

网友:
同感啊  我也遇到过 坏内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