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温控器里给SSR接个供电?

楼主(2010-09-24):
SSR输入要求3-32VDC电源 不想再接个电源了 想从温控器里引一个出来
现在不知道怎么引 求教下达人
温控器拆开 内置继电器如图

JQC 3FF 12vdc-1Z 5脚

如图 红圈处为继电器的5个引脚
方框处为220V
求教这5个角中 那个两个可以给SSR作为直流输入?
刚才量了一下 好像都不满足SSR的输入要求

网友:
接线圈两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三只脚的那边吗?
怎么量不出电压的呀?

网友:
我的1个温度控制器里面我打开看过,SS输出和继电器输出是1个电路板的,就是说厂加可以SSR也可以继电器,区别是SSR在继电器2个控制脚上串了2个电阻,是多我没有看。
我自己也在我SSR输出的表上改过继电器,拿掉2个电阻直接接上继电器,就是太吵了,滴答滴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