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20 开机一直重启

楼主(2010-09-24):
一开机连字都没显示就一直重启,以前重启几次就可以了,现在要等两个小时
不知道哪位大侠提供维修经验或经验点
维修经验

网友:
看看是否IO问题,南桥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我也遇到过 看是不是io的问题

网友:
显卡和桥的问题,前两天搞了一台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干北桥,包你爽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次,加焊CPU供电芯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