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F6600花屏,高手帮看是显存坏还是虚焊

楼主(2010-09-24):
七彩虹GF6600花屏,高手帮看是显存坏还是虚焊

网友:
核心虚焊吧。。。全部都出错。。

网友:
先测一下供电有没正常。有没掉件的先吧。

网友:
软件BUG来的。

网友:
要是我,就量电压,然后作BGA

网友:
软件用错了 A区 32--63出错

网友:
用mats4.78测吧,软件bug

网友:
如果电压正常  那就是核心虚焊

网友:
想都不要想,直接加焊GPU

网友:
应该是GPU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