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主板我想看到各路电流的大小

楼主(2010-09-24):
维修笔记本可以通过维修电源显示电流的大小,进而判断故障的范围,维修台式电脑主板能不能通过电流表看到各路电流的大小呢,我想这不是件难事,于是买了几个简单的电流表串到了12V,5V.3.3V的电源电路里,没有想到,开机,各路电流表的指针“哐当"打到头,又回到了0,啊!我忽然醒悟:这些简易的电流表的内阻太大,电源串进大内阻的电流表,就无法提供主板所需的电流了。怎么办?有时间买几个高档的数显电流表试一试吧!

网友:
思维可叹啊``  也是有钱人啊```你怎么不是问问看有没有220V的电流表`` 肯定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能误会了,我用的是30A.20A.5A的电流表,然后串到12V,5V.3.3V的电源电路里的。

网友:
用万用表就可以的,一般维修的手上都至少两块表吧

网友:
启动的瞬间,可能有个大电流,这个最好避开。

网友:
使用精度电阻,量取上面电压计算电流大小。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假如他需要的话 , 是可以考虑的!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