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显示器屏淡色不正修复

楼主(2010-09-24):
故障现象是图像泛白,颜色不正
客户拿来时称在别处修过,换过一大一小两块板,故障依旧。故怀疑是屏电路问题,以前没接触过类似问题,上基地搜,了解这故障和VCOM电压有关,实测VCOM只有1.2V,偏低,可调电阻上端电压17V应该正常,判断应该是1.8K增大或者下端的1.2K变小了,或者是VCOM后端有问题。换下端1.2K电阻后测VCOM电压3.8V 左右, 屏背景黑,本来应该显示无信号输入那条只显示了几条白横线,看来有眉目了,心情不错。
又换了个1K电阻上去,屏显示正常,调整可调电阻至最佳效果,试机6小时正常。

    修机心得:没有遇到的问题要学会搜索,很多时候会有朋友遇到过相同或相近的故障可供参考
    顾虑是以前没接触过屏电路的问题,不知道这样做会不会有什么不妥?会不会有其它隐患?请各位师傅指点,谢谢了

网友:
屏电路资料太少了。有屏问题都不敢去搞。怕越搞越坏。楼主VCOM是什么作用的啊?能不能说明一下。

网友:
屏电路一直都是很神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你还是搜下吧,简单说应该是参考电压吧,不正常会引起发白、反片、显示混乱、颜色不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