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有知道东芝M301上知道型号的同学

楼主(2010-09-24):
主板进水多日,可能拿来前自己多次开机过,芯片烧的样子也看不见了,找到的M300图纸跟这个不太一样,图纸上PU3型号为RT8202 2XPIN,这个拆下的芯片上16PIN的,由于芯片已经烧的看不清型号,所以麻烦知道的朋友说下,谢谢

网友:
忘了说明,这个芯片位置的上面是CPU风扇,这样可能好找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纸我有 965的 Quanta TE1 rev1A

网友:
这个图纸论谈上面都有

网友:
这种就直接换板

网友:
这两个图纸都不是,前面的直接忽略,下面下来看了下,根本不是,呵呵,下过一个Quanta TE1 rev1A ,基本差不多,就是这个芯片不一样,这个是最接近的图,芯片PIN就多了不少

网友:
换图看看吧。能找到的。此论坛上面都有

网友:
烧成这样子了,还打算修啊?

网友:
LZ的精神可嘉,能修尽量修吧?不过要是活多的话还是可以先给客户换板先,毕竟信誉高于一切嘛!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兄弟,非常感谢

网友:
烧成这样子了,还打算修啊?
引用 网友C:

这个说实话烧的并不厉害,明显的也就3个元件烧掉,比被人家乱搞的几修机不知道要好修多少倍

网友:
楼主一定要修好啊!精神可嘉。

网友:
LZ的精神可嘉,能修尽量修吧?不过要是活多的话还是可以先给客户换板先,毕竟信誉高于一切嘛!
引用 网友D:

呵呵,不满您说,俺在这个小地方,活还可以,信誉也非常好。换板的事基本上不干

网友(点评):
楼主那是不来不用换板 都能修出来咯 强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技术也相当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