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10-09-24):
在连上网了后,有时不停的提示‘网线已断开’ 有时又不会提示,网线接口也查看了是好的,也都接触好了。

网友:
换个网卡芯片试试,不行再刷个BIOS

网友:
看看网卡芯片及供电和外围连接处有没有虚焊之类的

网友:
就如楼主说的查一下嘛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 就给加一个USB的网卡,但是网卡最好加到里面 我干了好多次这样的事了 嘿嘿

网友:
但现在这几天有没出现这种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