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0-09-24):
故障现象:亮一下就息并且不停的亮不停息。
     各位大侠帮帮忙给一个MCU:

网友:
你是要MCU还是要MCU程序呀?

网友:
应该是要程序吧。有图没有液晶的型号怎么找给你啊。

网友:
能亮MCU程序应该问题不是很大,建议先查查别的地方吧,比如开关漏电,驱动板供电等

网友:
这问题跟电源部分有关吧,先查查灯管,高压,电源输出

网友:
应该是高压问题,换换高压条吧

网友:
能亮  就说明 驱动板的 可能性小,,你还是多检查一下 按键 和 电源板 高压部分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呀不知道楼主是怎么判定是MCU的问题呀

网友:
像这种情况 高压板坏的较多

网友:
换个电源板看看

网友:
换个电源高压一体板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