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QFN器件的一些小经验(通过)

楼主(2010-09-25):
      我是做嵌入式开发的工作的,闲来也接点主板显示器啥的维修工作以贴补家用,最近逛到贵站发现很有特色,故想申请转正方便和各位共同探讨共同发展。现上一简单的维修实例来说说QFN器件焊接的一些小经验。
    一技嘉G41板子,用户反映没有本地连接无法上网。遵循先易后难原则仔细观察故障板子,发现板载网卡芯片RTL8111C鼓包并有裂痕,由于最近我这里雷雨天气较多,故大致判断由于雷击造成RTL8111C损坏。
一.用热风枪吹下芯片
1.看清IC方向,方便返装。
2.观察IC旁边及正背面有无怕热器件,如封胶、塑料等。
3.在待拆IC引脚上放适当的焊膏,可以使拆下元件后的PCB板焊盘光滑,重焊时容易对位。
4.预热待拆IC周围20平方厘米PCB,调节风量和温度沿IC边缘慢速均匀移动至IC引脚上的焊锡全部都熔化,最后小心将IC从板上垂直拎起。
5.取下IC后观察PCB板上的焊点是否短路是否平整,缺锡的要补锡,如果有短路现象,可用热风枪重新对其进行加热,待短路处焊锡熔化后,用镊子顺着短路处轻轻划一下,焊锡自然分开。尽量不要用烙铁处理,因为烙铁会把PCB板上的焊锡带走,PCB板上的焊锡少了,会增加虚焊的可能性。而小引脚的焊盘补锡不容易。

二.检查RTL8111C外围元件有无损坏。(附RT8111C脚位图)
1.首先检查供电是否正常。
2.检查网线插口至IC间元件有无损坏(因为判断是高压雷击损坏)

三.安装IC
1.观察待装IC引脚是否平整,如果IC引脚不平,将其放在一玻璃上,用平整的镊子背压平。用细砂打磨光亮IC引脚与PCB接触面并上锡,注意均匀度(减少虚焊几率)。
2.在焊盘上放适量的助焊剂,过多加热时会把IC漂走,过少起不到应有作用。
3.把IC引脚与PCB板引脚位置对齐,对位时眼睛要垂直向下观察,四面引脚都要对齐,视觉上感觉四面引脚长度一致,引脚平直没歪斜现象,并用尖头烙铁固定对角引脚。
4.调整风量温度(这里250度,风量和枪型有关。)沿IC边缘慢速均匀移动至IC引脚上的焊锡全部都熔化,边加热边注意观察IC,如果发现IC有移动现象,要在不停止加热的情况下用镊子轻轻地把它调正。注意观察IC出现轻微下沉,焊锡发亮等现象,说明IC下焊锡已经融化了可以停止加热了。如有发翘现象,可用镊子轻轻的压一下。

5.冷却、清洗,检查虚焊和短路。虚焊可用尖头烙铁补焊。

四.上机通电。

网友:
看这张测试图,配色来看,应该不是技嘉的板子,但是焊接图确实是技嘉

网友:
不错,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眼力非凡,确实是我大意,因为每个维修都有照片记录,只看了PCI槽颜色,呵呵。现在附上正确图片。

网友:
这种芯片很薄,很容易吹爆掉!!
不知道楼主的方法是从IC上加热,还是从板底下加热!!

这两种方法貌似从板底下加热比较理想!!
以前就看到有人这么说!

本人不是很有经验,指教下:这种IC焊接能拖焊周边的焊脚不???

网友:
完全可以拖焊周遍引脚,以前不熟练的时候我也采用拖焊,嘿嘿。加热正面,反面加热时间久没有效率。

网友:
小心点就没事了,笔记本上全是这样的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兄啊,学的怎么样啦?我怎么感觉还是一头雾水啊··

网友:
你用的焊膏太多了

网友:
嘿嘿,7岁的儿子非要帮忙。镊子夹了一大块焊膏,正心痛中呢,足有1元的量了。

网友:
    老兄啊,学的怎么样啦?我怎么感觉还是一头雾水啊··
引用 网友B:

能自己学点就多学点(画龙),这样去基地学习就能事半功倍(点睛
)。

网友:
刀头拖焊 快速而光滑,圆润   其实拖焊并不难

网友:
用好铬铁是关健....我都吹下来...铬铁拖的...拖完在用风枪高温低风吹上一会,,一般都没啥问题...

网友:
楼主这个板子是无铅的吗?250度就能吹下来?我350度都没有搞下来!~

网友:
这个是技嘉P43的板子 网卡坏了一般加PCI的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低端板应该不可能无铅的。虽然用的枪是山寨的,但温度误差也不会差100来度,你350都吹不下不代表所有人都吹不下。记住,什么事情都不要以自己的思想为中心来判断其他人的行为。这对提高实际水准是一大障碍。

网友:
回复 网友D:

对不起,我用词不当。我是向你求教的,呵呵。以前干有铅的网卡,温度在300就下来了,昨天我吹无铅的ISL6566,也是QFN封装的,350度搞半小时都纹丝不动。所以有此一问。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道歉这么严重的,既然来此论坛大家就都是朋友了,关于温度的事情有很多因素的,例如PCB材质,焊锡材质,焊盘大小等等等等。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发现自以为是的人还是挺多的,仅仅凭板子的一小角你就能判定是P43?你这是臆断,大凡做技术的人对臆断是深恶痛绝的。就好比庸医,发烧吃退热片一样,殊不知发烧的原因有很多种,如某个器官发炎。电子产品维修也一样,别妄加判断坏、换。更有甚者损坏原因也不分析,坏了换,换了再坏。仔细分析才是硬道理。
说这么多其实只是希望你改掉这种臆断的毛病。希望你可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