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754的主板花屏死机

楼主(2010-09-25):
梅捷754的主板花屏死机,是集成显卡的,看电影,听音乐都会花屏死机  请问是那里的问题呢、、、

网友:
集成显卡花瓶,95%都是内存

网友:
花屏死机故障如果是集成显卡的话应该是桥虚焊或者内存不良,是单桥还是双桥的板子?

网友:
楼主这个的板子如果是NV芯片组考虑下桥虚汗和内存的问题,VIA的话,多考虑下CPU本身的问题。

网友:
换条内存看看 ,不行看看供电是不是不够,

网友:
内存概率太高了,我这有几个建议您不妨试一下:
1.换个新内存。
2.刷BIOS。
3.压下北桥。(压桥之前,先换个独立显卡试下,看看独立显卡会不会出现上述问题,若没有,那么不是桥的问题,就没有压桥的必要了,切忌!)

网友:
排除内存问题以后 可以考虑桥是否 有问题,。

网友:
确认内存问题,更换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内存供电 换内存  换CPU,加焊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