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显卡不能被检测到了,问题在那?

楼主(2010-09-25):
第一天正常关机,第二天开机主机正常启动,但显示屏没反应,把线插到集成显卡上显示屏正常,金手指,显卡插槽都清洗过了,也不行,显卡是好的,换到别的机子上能用,别的显卡插上去也是没反应,显卡插槽加焊后也不行,请问下问题最大可能出在那儿?

网友:
查查供电和信号线,加焊北桥

网友:
查显卡槽的供电时钟复位等

网友:
检查北桥是否虚焊、外围供电是否有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多半是北桥问题。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