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朋友店里看到的奇怪症状

楼主(2010-09-25):
  今天中午在朋友店里调货,一女子拿了一台神舟笔记本进来,说开不了机,朋友接下一看,不读硬盘,BIOS里有硬盘,但是进不了系统,装也装不进系统,拆开后盖,取下硬盘,发现硬盘根本不转,便告知她硬盘坏了,要换硬盘,此女同意后,朋友立刻调了一块320G的串口笔记本硬盘,在台式机上分区,并G了系统后取下,安在笔记本上,开机,问题又来了,机器在logo画面停留很久,下面进度条前进非常缓慢,好不容易过了logo,进入自检画面,定住了,下面显示“press F2 to stup" 过几秒钟后,闪出一个错误代码后,黑屏。该错误代码在网上查了很久无果,于是摘下硬盘,开机,logo一闪而过,直接到了读盘那,显示无硬盘,速度极快,但是再安上硬盘,结果还是很慢,于是在摘下硬盘上在台式机上,重新分区,重新G系统,最终,问题依旧,怀疑是新硬盘就有问题,于是找出一块旧硬盘,安上,同样很慢,随后得出结论,只要装硬盘就很慢,不装硬盘则很快,弄了两个多小时,没解决问题,新硬盘已经拆封了,不能退,又卖不掉,连问题在哪都不知道,希望各位师兄帮帮忙,指点一下,不然朋友就要压一个拆了封的硬盘在那了,不好卖啊,代朋友谢谢各位师兄了。

网友:
看不像是硬盘问题不敢拆新硬盘

网友:
COMS放电看看,应该能解决,我上次就是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师兄回帖,放了电的,没能解决

网友:
拆外设刷BIOS,不行的话干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怀疑是南桥,但是还有个问题,他原来硬盘是100G的,换的是320的,会不会是机器不支持大硬盘造成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啥配置的机器,320G的硬盘按说只要是串口的应该支持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具体配置不清楚了,估计不支持的可能很小吧,也许真是师兄说的南桥问题了,不过刚看了篇帖子,情况差不多,说是把无线网卡拆掉后,就ok了,明天去先按你说的拆掉外设再试试再说,谢谢师兄回帖

网友:
你可以把BIOS设置为安全模式试一下,要不,可能就是神盘笔记本挑硬盘

网友:
待续。问题有没有解决。

网友:
换个100G的硬盘试一下吧,看是不是不支持320G的硬盘?

网友:
学习中,解决了记得来分享下。

网友:
  还没解决,刷BIOS后,问题依旧

网友:
  应该先把原来的硬盘外接的别的电脑上测试好坏,或者进BIOS  ,一般BIOS里面都有检测硬盘的选项,可以先检测以下 ,还有 新硬盘有没有更新MBR  ,搞不懂 ,什么错误代码会在网上查不到?

网友:
老硬盘不转? 新硬盘呢?? 硬盘电压正常???测过没有?

网友:
桥个面子大

网友:
可以更换内存试一试,我认为内存最值得怀疑

网友:
本机上分区试试。,重新分区,现在笔记本有保护,你删除了分区就郁闷了

网友:
谢谢大家回帖,机器里有那个 雨过天晴 保护程序,在机器上过logo都很困难,更别说分区了,测过硬盘,确定电压正常,原硬盘坏掉,新硬盘也正常,真的很郁闷,估计是桥问题,不过客户等不及,机器拿走了,硬盘也不买了,朋友郁闷极了,呵呵,不过也很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经常维修电脑,和硬件买家应该有一定的交往哦,调的硬盘不能退么?买之前可以说好哦。

网友:
结果这个问题还是没有搞定,如果有搞定了的,请分享。

网友:
实在不行的话,BOIS病毒保护关闭试试。。。

网友:
我 遇到一台式机   和这种情况差不多,是电源的供电 接口的毛病,换了接口 一下就ok了。。。

网友(2011-05-04):
不会是主板本身的问题吧

网友:
关注问题是否解决

网友:
应该是主板给硬盘供电不够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硬盘的主引导记录写了没有啊?如果还是这样就把机器的硬盘接口补焊一下。HP CQ系列的进系统慢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这种就应该搞南桥 直接换   肯定好

网友:
硬盘接口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这样的问题估计只能用排除法了。

网友:
我是神州电脑售后的,你这问题可能是硬盘兼容问题。你硬盘是西数的还是东芝?
如果是西数的,就要把硬盘降速,或者刷BIOS。如果是东芝,那就换别的牌子

网友:
买硬盘前应先和商家说清楚嘛:如果硬盘换上解决问题,就买下你的盘;如果换上新盘症状依旧,那这盘就得退给你了!!           一般调货都是熟悉的客户,像这样的话是很好说的!!

网友:
调个货也不是个多大的事,实在不行就改个移动硬盘呀

网友:
拆主板,换硬盘接口旁边IC,实在不行做南桥吧

网友:
以往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不过刷完BIOS就好了·!!

网友:
 一一! 是不是硬盘模式不对呀!   我上次拿到一台 联想的也是装不上XP 后来模式改下   到网上下了个所谓的  联想专用糸统 搞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了原来那个100G硬盘你有没有测试过?是真坏还是假坏呢?

网友:
你那个保护程序是在那里设的,是不是在cmos里,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机器里有那个 雨过天晴 保护程序,“会不会问题在这个上,应该也不是,换了盘,那个软件就没了的。估计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BIOS里面有个HDC Configure AS 中文就是硬盘工作模式,默认是AHCI 改为IDE 试下。 希望对你有帮助 , 还有你可以不可以加我QQ501999003啊。 我有好多问题想请教你呢

网友:
COMS放电看看,应该能解决,我上次就是这

网友:
好文章,学习长见识了,祝楼主周未快乐!

网友:
直接刷BIOS 试试 看看是不是2根内存 ,拿下一根

网友:
BIOS IO 什么的你都弄了么

网友:
没弄的话 就弄下吧 应该是这样

网友:
我搞过这种问题,你的硬盘肯定是新式薄的,换成老式的就可以了,因为它不支持。但是神州为什么会导致硬盘不转就不知道了,我见到一家保险公司的一批神州电脑,都是神州F1400的,几十台里面有20多台都是硬盘不转,郁闷!!!

网友:
雨过天晴、还原精灵这类软件和有些主板自带的保护功能还真得认真琢磨一下;主板BIOS硬盘选项和防病毒选项也得熟悉一下,不然系统是装不进去的。这个问题换主板肯定能解决,就是有点……呵呵

网友:
复杂的问题,得仔细解决了。

网友:
等待结果 看看大家事如何说的

网友:
硬盘座子正常的么,能用工具扫描硬盘么?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吧! 南桥最多问题

网友:
遇到这种事确实够郁闷的,有没有试过把分区全部删除插上去试呢?

网友(2011-08-28):
应该是南桥问题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伙计,换南桥吧。。这和BIOS没多大关系

网友:
开机长时间不动,一般都是硬盘故障引起的,看看接口是不是有问题,换接口不行就是桥有问题了!

网友:
你看看可能进BIOS呀 检查内存和北桥电路

网友:
论坛有一位版主发的帖不错你可以看看,硬盘故障处理方法,好像是BIOS设置问题吧?

网友:
好象是主板上的问题

网友:
主板有问题,硬盘接口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