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2420 重启后不亮该如何判断故障位置?

楼主(2010-09-25):
    前几天接到一台宏基 2420 原故障为不定时重启, 进系统后不定时重启 ,重做南桥后故障现象是系统重启或关机后开机不亮诊断卡显示2A关机后拔掉COMS电池后再开机就能亮关了再开还是不亮机  在最小系统下测试的内存换过N条刷过BIOS!需要尝试换南桥吗!
  求维修思路?

网友:
顶置求维修思路!

网友:
应该是信号的问题了,建议换个SB看下,若不行重点查下RST信号了

网友:
我同事修过,2台 IBM不断重启的机子,那是键盘有问题,你换个 EC看看。

网友:
我想可能是,IBM的开机键,都在键盘上面的,估计那个键 下去了。你看下那个 开关脚,是一只为3,3V,还是不段重启时候,开关键,也跟着,一下低一下高呢?

网友:
首先的故障是进系统后重启, 现在的故障是换过南桥后产生的,那么我觉得还要在南桥这边找问题,如果有确定好的南桥建议再换一个试试

网友:
感谢楼上诸位  EC已经换过了还是关机后重启不亮诊断卡跑2A  明天南桥就到了换上试试

网友:
查一下休眠信号。应该能找出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没换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