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论坛里没有人问,但又比较基本的问题。(RST问题 ...
问一个论坛里没有人问,但又比较基本的问题。(RST问题)

楼主(2010-09-25):
请问高手,所有RESET 信号是不是都是高低高的过程,还是低到高的过程,
例如,
PCIRST 、在南桥没有发出PCIRST的信号时,PCIRST 引脚电压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如果是高电平,那么说没有PCIRST信号用万用表也看不出来,只能数字用
示波器
抓取有没有低电平的脉冲!。
示波器

网友:
信号标的很明白,PCIRST# RESET#都标明是低电平有效,也就是说,低电平是复位,正常工作时为高电平。

网友:
这个我明白,复位只是个信号,开机N毫秒后会发出RESET信号,那在没有发出RESET信号前RESET引脚电压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这个我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