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00gt 跑3D黑屏问题

楼主(2010-09-25):
一块影驰9600gt,故障,跑3D黑屏,电影花屏,以为是核心虚焊,加焊无果,跑mats全pass,但是测试供电时发现核心供电只有0.77v,奇怪是它点亮正常,网页什么的都无问题,就是3d黑屏,想先搞好供电再说,觉得是供电控制芯片问题,之前搞错了,不是RT9259
,芯片型号是  8n-ah pop  24脚贴片
已更换了这个贴片试过了,一样还是0.77v,不知如何修改电压的呢?

网友:
你可以上网找一下9259的引脚定义,其中有一个是反馈角,好像是它

网友:
通过FB的反馈电阻调整电压。但是你这个问题最好不要盲目改电压,先查是什么原因导致电压降低的,输入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核心阻值1欧左右,在G92 G94核心上应该是正常的,那么剩下的应该只有供电芯片方面的问题吧?

网友:
查一查核心供电外围电路的阻容原件有没有问题。管子是否正常。

网友:
更新供电芯片图,元件已经基本测了个遍,供电芯片那个贴片已经换过试了,还是一样0.77V

网友:
八成是供电太低, 3D这些GPU处理负载加大,估计就是供电跟不上才有问题。

网友:
就是想先加大核心电压回到1v试试,但不知如何修改

网友:
先把MOS管换了先吧,有过一次我换的MOS管太小,现象和你的差不多,开机正常,一旦有3D的程序运行,显示就会抖,后来换大点的MOS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