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不定期黑屏故障 [已解决]

楼主(2010-09-25):
    今天收一IBM T42 故障现象不定期黑屏,有的时候能进系统,几秒钟就黑屏,排除系统问题,进CMOS里面或者停在任何界面都会黑屏,此时如按开关直接关机,黑屏时电流1.2A
    此机在别处修过,显卡上有松香残留,因此显卡双层,没有BGA不敢贸然下手(以前单芯片的直接就干了,干过七八个没返修)
特来请教师傅指点,是否能认定显卡问题或其它?
谢谢了!

换显卡修复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比较大啊

网友:
T42,显卡,是有问题的,,,继续加吧。双成的,也没事。

网友:
是呀,还是先把显卡做一次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大 加焊显卡看看

网友:
我是换了一个显卡

网友:
搞显卡吧,不行就换一个了

网友:
加焊显卡吧,T42用久了显卡会出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 t4 系列的通病 显卡

网友:
手头只有风枪,暂不考虑换显卡,实在没折再说吧
这种显卡要怎么加焊??从上面还是下面?有什么要注意的?还是有点下不了手

网友(点评):
正面加焊就OK,没事的,温度在旋转中控制在200度就OK。

网友:
显卡问题。做显卡就好

网友:
加焊显卡吧,我刚弄好一台

网友:
不要老是提现象,看看上电情况,还有就是看看外接显示情况!
维修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网友:
先排除系统问题,再排除硬件问题(CPU、内存、硬盘、光驱),再考虑板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面已经说的很明白了,不知还有哪些是需要说的?
还请指点万一,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能说下是怎么加焊的么?没干过这样的显卡,有些不敢下手,也因为没有BGA。

网友:
曾经遇到过T40的,ADP3205虚焊也是这样现像,不知你这机子有没有可能也会是这样子?

网友:
没有BGA,可能这显卡最好还是别动。双层的,就是BGA都得小心一点,何况--

网友:
呵呵,直接干显卡的吧。。。。

网友:
摘了显卡,重新植珠。

注意温度和手法,不要在溶锡的时候去戳显存。

网友:
先别往显卡方面想.T4显卡是易虚.但你也得看下电流再做判断吧.

网友:
重做显卡试试

网友:
楼主先换个新的显卡看一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怎样的电流能确定是显卡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黑屏时电流1.2基本上可以做显卡了.

网友:
没BGA的话,慎重……

网友:
唉!是死是活都还是要搞的!!没什么不敢动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了!

网友:
LZ你的显卡是灌白胶的吗?我修了一个T40知道是显卡的问题。可是灌白胶的,用BGA给做冒珠了,谁能说下怎么才能做好呢???

网友:
双层的成功率不是很高,我只加焊过一次好像也行啦。听别人说这四个桥离的很近,一不小心有可能触动别的桥,我看还是小心点好吧

网友:
应该就是显卡

网友:
植珠也可以搞定,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