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桥的供电时钟要怎么样子测量?

楼主(2010-09-25):
主板好难修呐~小弟我又上来请教各位修神了,我今天看到了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59683-1-1.html这个帖子,让我受益匪浅,隐约觉得我的任督二脉被打通了一点点.其中一个就是诊断卡的复位灯,开机闪一下就灭并不能说明主板的复位全部正常,接着往下看又发现原来主板不跑码还要测试南北桥、CPU的供电和时钟,但是我的问题就出来了,就是南北桥的供电一般都是测哪个电阻?一般有几组电压?时钟又是测哪个电阻?而且我发现有的主板我上假负载用测量时钟测试点是0V的但是也能点亮,不知是怎么回事.请教一下各位修神~

网友:
等各位大师的讲解

网友:
供电从桥附近的精密电阻或是电容测量。
时钟你可以看时钟芯片附近的电阻(如330电阻),看电阻后面的电路走向哪里,就可以大体断定它是给哪提供时钟的。如果跑线路水平不到家,还要想确定,那就需要图纸了。

网友:
AMD的假负载上的时钟测试点是测不到电压的。,因为时钟信号是经过耦合电容提供的。在上U之后在耦合电容那端才测的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桥的供电帖子里面已经说了,桥旁边的精密电阻上,桥有几组供电的,不知道测试点在那里就测桥旁边的滤波电容就OK。
桥的时钟在时钟芯片旁边的精密电阻上,没图不好查那个电阻是给桥的,只能一个一个的测量,都有电压就OK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谢大家给小弟 上了这么一堂课~ 只要时钟芯片附近的精密电阻有电压就是正常的了吗?
如果用示波器来测的话 那个波型是这么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