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笔记本 新问题 方正R350

楼主(2010-09-25):
今天接到一客户送修方正R350 ,开机能显,各方面基本正常,就是进不系统,,客户自己装了N 次系统,换了几个系统版本,,都不行。。初步怀疑北桥(ATI 集显)空焊,加焊北桥一样,换过BIOS ,也没改变。后来测了硬盘,,装了纯净系统,进到快桌面时卡死,提示资源不足,无法完成API。。。。,这时才恍然,内存不足,,可机机上了二根内存,,一根 1 G ,一根256 原装的,无论哪根都够装系统呀。后来开机内存检测时,,才认到32 M  内存,晕了,,后来拿下内存,,分别试,,那1G 在二个槽都点不亮机器,,原装内存 只有在键盘下面的那个槽才能点亮但认到32或64 M ,内存,,无法完成系统,换别的好内存一样,,这种问题以前没遇过,,求各位指点一二。。。。。

网友:
  换北桥正确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我建议如果换个北桥还不行,就换个南桥,因为内存的检测由南桥来决定的。

网友:
内存是由北桥管理的吧。北桥局部损坏了吧!

网友:
谢谢,,我来试试

网友:
先把PCI设备屏蔽了,不行的话杀南桥

网友:
谢谢! 今天终于发了片北桥回来了,,  在换北桥前,,给南桥作了一次BGA 加焊,,然后试了,插电自动开机,不能关机,不跑码,,以为南桥焊挂了, 再试几次,突然想起这机器不上电池,不复位,汗,加焊时,电池取下了,,上了电池,能点亮,故障一样,,256的内存是认  64M+32m ,,还是进不系统。 最后咬了牙换北桥,,,换好后能正常点亮,,故障依旧,,心都凉了,,难道南桥也有可能吗,,,或是其他什么地方呢,,以前没遇过,希望高手继续指点呀!!

网友:
楼上说屏PCI  , 何解?,, 内存控制器在南桥里吗?

网友:
BIOS  BIOS 刷了吗

网友:
BIOS 刷了吗

网友:
在其他相同的机器上,,调换了一个BIOS ,, 人家那个机器是做桥做坏的,,换BIOS 后,,故障依旧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

网友:
拆了PC卡试试行不行

网友:
这种现像是南桥的问题呀,内存的大小直接由南桥至内存管理总线读取的呢

网友:
内存上有个SPD IC是至南桥的呀,别乱做BGA吧

网友:
写一下BIOS .

网友:
看下北桥到内存的排阻有没坏,一个个的测,测线路,时钟,都正常不?有无开路或短路,内存控制器部份问题吧,这个本CPU坐爱脱焊,加焊试下!

网友:
关注中,希望LZ能够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