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满屏绿色

楼主(2010-09-25):
如题,修一台长城的M9WEL5,顾客拿来的时候是点不亮,打开查了下,是电源有故障,修好电源,点亮了,却发现满屏都呈现绿色。我这是小地方,想换一下配件也不方便,没法,想问问有经验的老师,给我建议一下,感谢了。

网友:
数据线 换了吗,··排线有没有插好呀。可以搞个 通用板点下屏好不好,,,

网友:
打一个VGA接口的RGB的阻值看一下

网友:
可以进工厂模式调整,,,

网友:
最好是 检查一下 屏线,这个可能性比较大一点

网友:
怎么个绿法?  能看大字体? 如果是能看到 字体  满屏绿色的话,估计是你的VGA 线质量问题,换根试试,如果看不到字体,你可以试着加焊主芯片, 风强小风量吹下屏排线处。

网友:
检查一下屏线或是vga连接线有没有错误。

网友:
对各位师傅的指教,我表示衷心的感谢,故障已经排除,先从简单的做起:查排线,信号线,工厂调整,就是在工厂调整这里调整好的。菜单里面有一个项目是调颜色色温的。选项有9300,7500,6500,user,AUTO.显示是选的6500,先选了AUTO,不行,再选user,OK,搞定了。后来试试调了一下其他的,发现只有调到6500的时候就显示异常,连调到AUTO也正常了。

网友:
本来想参谋一下的,现在只能恭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