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主开关变压器问题

楼主(2010-09-25):
AT电源上的主开关变压器可以用在ATX电源上吗?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
  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 前提是功率 匝数 变压比都符合

网友:
脚位无问题就可以更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功率和电压,功率:看磁芯,绕组粗细。输入电压,开关频率应该相同,看输出电压。

网友:
一般ai电源变压器的功率比现在atx电源变压器小很多、即使更换效果肯定很差。

网友:
谢谢大家热心和支持,AT电源变压器的脚数和ATX电源变压器脚数是一样的,但其外观体积比P4电源变压器的体积还要大,只想偿试一下,看看是否可以换用。再请教一个问题,主开关变压器次级各组输出的电压是不是恒定的?谢谢 !

网友:
主开关变压器次级各组输出的电压是不是恒定的?
不明白你具体要表达什么意思。线圈匝数,开关频率都影响电压的。

网友:
通常垃圾电源的主变压器都是比较小的。都是工作在超负荷状态下。实际才100W的电源变压器虚标成300W或更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