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10有电无显?

楼主(2010-09-25):
二修板,电压全部OK.现在是量到PCIRST,SYSPWOK,H_PWOK.都有,就是没有H_CPURST,南北桥都做过,往哪哪里思考?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灯座看一下座子,CPU无复位要查北桥的供电,时钟 ,PG与复位,只有北桥这些条件满足之后才会发出CPURST#

网友:
现在知道是北桥的问题了,CPU跑了,电流挡在1.10不动,看波形在内存不过,北桥排阻量过OK,BIOS,VGA/B跟好板对调过好的,不知咋弄了!

网友:
期待高手的解!有遇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