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的第一次开机花屏,重启后就没事了,求原因分析?

楼主(2010-09-25):
每天的第一次开机有竖条的花屏,重装系统也无用,重启后就没事了,求原因分析?

注:正常进系统后跑测试软件和玩大型3D游戏无任何故障,显卡是HD3650,求各位大大分析一下究竟是显卡问题还是内存、主板、电源或硬盘问题?

网友:
核心虚焊了吧,热了刚好又连上就不花咯

网友:
核心虚焊了,补焊下会好,最好重做BGA这样有保障!

网友:
我遇到过 ,和楼主差不多。是电源里的电容鼓包。更换所有电容搞定。

网友:
可能就是gpu虚汗照成的

网友:
应该是gpu虚焊 我遇到过这样的,有时有力挤压GPU就不花了,但是用不长,最好加焊

网友:
赞成GPU虚的说法,今天刚好加焊好了一块

网友:
先加焊不行从值

网友:
这个显卡以前玩着一直很好,比我以前那块7600GE要好不少,今天无事就测试了下显卡电压,GPU供电:1.2v,现存供电1.83v,应该是正常的,全固态电容,电容无鼓包,因为手里只有一个936焊台和一个数字万用表,无法进行其他测试和加焊,(我不是专业人员,只是爱好者),无果。又看了下电源,电源电容无鼓包,各项电压正常,OCCTPT测试无超标,电源是台达NPS-330CB。因为我这里是小地方,想拿去修是不可能的,外面修电脑的只能换换电容什么的,那点技术估计都不如我呢,谁能出个办法修好这个显卡,别告诉我让我买个返修台,我可没那么多钱。

网友:
很多朋友都说虚汗,不如加汗下试试啊!!!!!!!!!!!!!!!!